修复三星R428 ,HP 541 随记

楼主(2016-08-31):
三星R428,板号:BA41-01217A 板子是同行寄过来的,开机无反应,测待机3V,5V元,再测线性全无,不正常,再测线性全无,
打阻值没有发现问题

,再测13脚EN 发现电压为0,  13脚电压由VDC经由R918和R919分压而来的,
大至算下可以得到4V正常的时候,电压为0首先想到R918开路,实测没有问题,
再测13脚对地阻值发现只有4欧,不正常,那么就查KBC3_RST# 找到如下图,
实际电路板上找不到Q536 和这个电路相关电容,点位图也没有,这极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这时想到一个办法解决,就是直接把后续电路切开也就是13脚出来就切断,这样直接跟后级断开关系,从电路上
看基本不影响到机器其它的运行,另外加上300K和100K,进行分压后飞一条线到13脚,上电,开机正常,机器修复!!这是分压后飞线图
,很细,拍不是很明显,将就看吧,

网友:
另外说明一下三星R428待机时不产生3/5V是正常的,只有线性电压

网友:
对了,在飞线之前有拆下待机芯片,刚开始还以为是待机芯片短路,因这是维修后两天才发出来的,所以有些细节有点忘了。
另外、
HP541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待机0.。08  太高,手摸待机芯片温度高,测线性,待机也全无,果断换了待机芯片后,机器正常。

网友:
是的这个3v5v待机时不产生。之前不知道死修了一下午

网友:
待机时3V 5V是不输出 的

网友:
非常感谢 谢谢了了

网友:
现在机器修的少了  修的精啊

网友:
呵,大家不给加点分啊

网友:
现在机器修的少了  修的精啊       南桥后面电容是通病

网友:
维修技术杠杠的 给您一个赞

网友:
都是老机器了,不过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