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电筒维修——大家不看可以,但不要笑

楼主(2016-08-31):
        隔壁邻居送来一手电筒,充电试的单led灯泡,有高低两档。故障现象:打开高档时频繁闪烁,低档亮一会就开始闪烁。
拿来时我就告诉他手电筒新的才不到10元,没有修的价值了,他说是啊,给你了,就当研究一下。当时在想,一个手电筒有什么好研究的。
晚上吃过饭了,正好也没事,拿来看看吧,我想估计时驱动芯片的问题,因为 led灯珠一般都需要恒流驱动。
好了,先拆开看看,拆开一看,里面超简单,一块两节的铅酸电池,一个led灯珠,一个两档开关,两个电阻(高档的大约7欧姆,低档的大约30欧姆),串联在一起.
电路就这么简单,小学自然上的电路,根本没有什么芯片。充电电路也是由一个限流电容并联了一个电阻然后串联了4个二极管,再加上一个led指示二极管(充电时亮),由于这个电路超级简单这里就不发照片了,也是上电路图了,大家相像一下就行了。
      开关直接开到高档,就开始闪烁,以为是开关坏了,直接把开关短接,还是闪个不停。估计电池坏了吧。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4.2伏,带12伏(21瓦)汽车尾灯,灯丝发红,电池应该不会有问题。那就把led灯珠串联一个20欧的电阻后接到5伏的电适配器上,还是闪烁,难道是灯珠坏了?后来换一个稍大点的电阻试试。
用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试了,不闪了。于是开始维修,拆掉原来的两个电阻,高低档短路,焊上一个50欧姆1/2w的电阻,变成一个档了,焊好后试了十几分钟,正常,虽然比原来稍暗点,但不影响使用。
        维修得到的经验:估计是用的时间长了led灯珠老化(其实用户购买不到一个月)。没有恒流保护电路,全是塑料散热也不好,使用时间长了温度升高,电阻减小,电流增大加速了led灯珠老化。以后修led吊灯或其他含有led照明的设备可以借签一下。
给厂家的建议:增加恒流芯片,加装散热器(里面有不少空间),由于成本在放着估计都不现实。

网友A:
楼主配上土就更清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上土就更清楚明白了............

那就配上图吧,随便画的。小小白可以参考一下,维修硬件的高手就免看了。

网友:
这应和一些大挂车上的,后面的白红黄三色灯相似,电路板上只有几个电阻和二及管,没有恒流板,也没有散热器。我用电动车上的48v充电器当适配器,用大挂车上的 led   尾灯改了一个台灯,用的是报废的车上的灯

网友B:
图2,我看象画错了,电池的电流出来走一圈,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我看象画错了,电池的电流出来走一圈,不对啊……,

软件的问题,软件里的灯泡就是那样的,不是短路,里面的led全时显示信号用的发个二极光,没有led灯珠,然后就用了一个灯泡代替了。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不用上图想一下就会明白了。有人要图呢,就画了一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2,我看象画错了,电池的电流出来走一圈,不对啊……,

图二是充电的图,实物的也是这样的,那个电容和电阻是自己随便弄的参数,实际上规格没记是多少的,电池3.6伏电压也是自己设想的,实际并不是这样,电池上面的10欧电阻是也自己加的,相当于一个内阻,不然无法仿真。

网友:
看了又看D3,画反了……。

网友D:
省成本,廉价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成本,廉价东西

卖才卖10元了,成本估计不到5元,我自己用的手电筒坏了直接就扔了。现在手机上都带了,用不着了。

网友E(2017-02-06):
低挡的LED充电式手电筒最易损坏的是电池。充电时间稍长一些电池就报废。

网友F:
这东西批发价5元一个,成本低的可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批发价5元一个,成本低的可怕

成本可能连5元钱都不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图二是充电的图,实物的也是这样的,那个电容和电阻是自己随便弄的参数,实际上规格没记是多少的,电池3. ...

为什么要加个内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挡的LED充电式手电筒最易损坏的是电池。充电时间稍长一些电池就报废。

没有保护电路,全靠自己掌握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加个内阻啊?

电池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批发价5元一个,成本低的可怕

差不多就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本可能连5元钱都不值

是的,山寨产品

网友I:
很多都不装限流电阻。电池电量足时易烧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多都不装限流电阻。电池电量足时易烧LED灯。

至少要加入led恒流芯片和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I:
加入led恒流芯片和电池充电控制芯片?搞复杂了吧!
snakezjp
这个并不复杂,现在这种芯片的成本都很低。并且已经很成熟了。以前买的充电式剃须刀里就带有充电芯片,充电完成后自动断电,led恒流芯片在led灯泡里也见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入led恒流芯片和电池充电控制芯片?搞复杂了吧!
这个并不复杂,现在这种芯片的成本都很低。并且已经很成熟了。以前买的充电式剃须刀里就带有充电芯片,充电完成后自动断电,led恒流芯片在led灯泡里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