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8-31):
最近过于忙,帖子简短一点,HP G4这个星期接到3台都是有待机0.02,按开机键不触发,测按键接口电压不稳定总飘,既然待机正常那么EC肯定没问题,测接口右侧3个电容阻值100多低了,仔细看有一个电容颜色不对劲,拆掉再开机触发亮机,索性3个都拆了,连续3台机器都是电容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3台轻松赚了600刀

网友:
修笔记本很多时候还是要看,特别是颜色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能明显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是进液的嘛?

网友:
这颜色也能看出来

网友(2018-09-28):
有图片最好了啊....................................

网友:
这钱捡的真爽

网友(2019-04-17):
以前还真碰到过同样问题的  两台 特别有感觉 拆开一看就是颜色不对 扣下去就好了

网友:
最好能传上图片或者标下零件号

网友:
修过两台,吹热了就好了,凉了就不行,最后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靠,三台全是电容问题,楼主运气逆天了。

网友:
这是链接中间脚的电容吗,机器电源口指示灯闪不

网友:
我就容易忽视掉这些小元件,麻烦的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以轻松秒杀

网友:
3台赚600刀,美元啊,人民币差不多4K了。真好!

网友:
是公共点短路吗

网友:
老板是哪里的三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