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31):
联想G490 VIWGR LA-9631P R1.0 0227
据客户爬描述进水一个多月了,一直没开机,今天拿出来开机后用了十来分钟就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了。接机测试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跳到0.02多。拆机清理腐蚀明显的地方,主要进水在EC附近,检测腐蚀的元件,测到Q110 D级下方贴片电阻为无穷大,下载图纸。查得该位置电阻为150KB+。料板上没找到150K,找到个100K50K串连起来,就近飞线。成功亮机。

网友A:
这样串联 不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串联 不会有后遗症吧

这里电流也不大,刚好150K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时二级转换电压故障

网友:
简单明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两个电阻一串,懒得找

网友:
没出后继电压啊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喜欢 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