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不触发之异常波形

楼主(2016-08-31):
上个月修了一台B570不触发的机子
测量EC的供电正常,(EC没有晶振),复位正常,ACIN正常,LID正常,EC收到了PWRBTN#,却没有发出PWRBTN#,拿出示波器量了下BIOS的波型,发现2脚波形不正常

波型只下拉到1.5V的样子(有人说这样的波形是正常的?)
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换了个EC,故障依旧。突然陷入了死胡同,想起客户说是好久没用的机子,上BGA烤板子,烤完再上电,直接亮机。(估计板子是受潮有漏电)
可以触发的时候,再次量了下BIOS2脚的波型,是可以下拉到底的

网友:
多测试啊 ! 这种故障 容易返修!!

网友:
其实真正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
一般不会受潮到这种地步吧

网友:
烤下就好了吗,会返修的

网友:
受潮得多潮啊、、建议多在楼主家测试几天在发送给客户

网友:
这都可以,头次见,没分析出来,就这试都可以

网友:
新思路啊,,

网友:
感觉没修出来,会返修.

网友:
感觉不稳定哦,最好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静电,烤一下相当于放电了?

网友:
这样的到我这先放电

网友:
思路不错,但是机器要多试试。。。!!!

网友:
楼主大才,小弟受教了

网友:
不稳定的情况,真的可能会发生返修

网友:
有元件性能不良了把

网友:
这也能修出来
、黄大神厉害啊!

网友:
受潮会这样?

网友:
楼主这种维修思路让我学习了。加分 支持下!

网友A:
2脚3.3V会下拉到底,烤鸡后再加焊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3.3V会下拉到底,烤鸡后再加焊桥。
很对,和我一样的套路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望闻问切.挺 好

网友:
感觉有电容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烤板之前把COMS电池放放电试了吗?

网友:
受潮,或许引起很大的故障,BGA加焊,还是烘箱

网友:
这个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受潮引起的bios下拉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