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1C 不显示

楼主(2016-08-31):
电流跑到1A 不动 各组供电都有,不知从何下手?
不显示

网友:
供电都有了,复位出了吗?

网友:
跑1A 一直都是吗?不掉也不上升吗?

网友:
这么笼统 怎么修

网友:
是通电直接到1A么 还是有正常跳变到1A 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烫或者电压不够?你这样问 神仙都帮不了你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到0.9不过显卡 刷BIOS OK.

网友:
不掉也不上升吗?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