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0I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31):
接到一台联想E4200I一体机,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反映应,拆机后发现主供电19V对地电阻很小,V_19_IN对地电阻只有几欧,这样的电阻应该就是显卡或者CPU供电上管击穿导致的,测量各电感电阻,果然发现CPU电感L3电阻与V_19_IN对地电阻相同,实际测量发现Q11击穿,仔细检查反馈没有问题,懒得检查了,直接定了一个NCP5392,换好后,再换了上管,测量19V不短路了,插上电源,按了一下开机键风扇一转立刻停止,发现19V又对地短路了,Q11又击穿了。
屡烧上管,应该就是负载、反馈,和升压,检查负载、反馈均正常,仔细检查发现,不到升压的D1,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原来D1正好在屏背光的供电接口附近,由于供电接口插线用热熔胶固定,可能固定太紧,导致D1从电路上拔下,导致接触不良,我的机器干脆粘在热熔胶上了,取下焊接上去,再开机不短路了,CPU供电1.07V正常,但屏不亮,怀疑CPU损坏,试更换一个775的CPU试机,直接淘宝上购买一个这个机器原来CPU型号E5400,机器修复。后来发现这批相同型号的主板不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是CPU无供电,有的是上管击穿,其实都是D1位置热熔胶若得祸!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好以后有清灰的会出现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