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单板开机求助,另附iPad图纸点位

楼主(2016-08-31):
iPad怎样单板开机、怎样夹电才能开机。请求大神指点一二。。。
以iPad4为例一块好主板  稳压电源正极接到 J7500的4脚  负极接到J7500的3脚(或主板地)  然后按开机键(或将R07092脚短接)开机。  这样能直接开机吗???   我在网上搜半天  他们都说能,我就纳闷了,为啥我开不了机? 还请大神指点指点。大写的谢!

iPad 4 位置图 线路图.pdf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短接开机试试

网友B:
你是触发后无电流还是定电流??

网友C:
cpu时钟旁边有两排小电感第二排第一个有1.8v对地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时钟旁边有两排小电感第二排第一个有1.8v对地开机

开不了机、那个电阻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触发后无电流还是定电流??

电流定到7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触发后无电流还是定电流??

应该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短接开机试试

这样跟短接是一样的、、、、你们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那个电阻就是

那你的电流针动不,还是就动一点又下了了。有无1.8v呢,

网友B:
把R0709的2脚接地即可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0709的2脚接地即可触发开机

开不了啊 哥们、、、

网友:
学习学习~到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