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_LE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16-08-31):
有个P5P41T_LE主板不过内存,测得内存主供电为1.22V,偏低了,换了内存供电控制芯片APW7120,还有旁边的8脚小芯片应该是UP6326,故障依旧。实在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2个反馈电阻,3.9K的和2K的也都测了阻值正常

网友:
换IO试试看  应该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