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容易坏吗?什么情况下会坏?

楼主(2016-08-31):
今天搞了一块G41和一块945的板子,都是没有时钟,G41是时钟芯片发烫,时钟芯片貌似没那么容易坏吧?什么情况下会坏?超频?
芯片

网友:
很少遇到坏的

网友:
这年头没几个人会去超频吧,板子要是用料不好,根本超不起来的
瞬间过压和过流,最容易坏元件,认真找找吧

网友:
热也不一定就是坏的。。、

网友:
有些是芯片本身批次质量不良,有些是使用环境导致过度氧化虚热。一般来说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时钟芯片有点发热比较正常吧

网友:
除非静电,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热也不一定就是坏的。。、本来就有点热

网友:
一般情况很少坏除非是工作条件异常引起发热

网友:
时钟芯片不容易坏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