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UI47 板号X300维 修

楼主(2016-09-01):
  开机电流上到,0.23左右就不上去了,打全板电压电压发现L28电感和CPU供电,VGA供电没电压,
    在找论坛找了个图纸,发现L28是VCCSA供电,比CPU还要早出,先修这电压

开启和VCC都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发现最高上到0.7.就掉下去了。看了一下滤波电容上面写得2V,感觉这种电容很容易坏,找个330换上,上电电流显示。收钱

网友:
电容质量差,靠近桥角发热影响。修这机先换了再说。

网友:
最好上个图能看清楚点

网友:
我发现笔记本很多都是电容引起的问题,不过笔记本的换电容可比台式机换电容要钱呀

网友:
这都行。。看来有写东西还需要示波器啊

网友:
问题简单,经验了得,加分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快!

网友:
这个修得真快啊

网友:
电容坏得多啊,要多注意才行了!

网友:
修的真,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