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独显供电曲折维修 修复一例

楼主(2016-09-01):
今天在同行那里拿来一块G470的主板,板号:LA-6751P REV:1.0,说不出独显供电,让帮忙看一下,回到店里后做完手上的事,准备开修这块板,目测没有进液,明显烧伤及维修痕迹,除了Q65被动过外,其它地方没有被动过,既然是二修肯定就没那么好修了,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除了独显供电PL801没有电压外,其它都正常,打开图纸,直接查PU801的条件。1EN 0.014VDD 标准5V10VDDP 5V,其它脚位均没有电压,既然EN不对,就从它入手吧,

看到这EN可以由这3个中的一个来开启,PX_MODE没启用,SUSP#也没有启用,用的是PE_GPIO1来作开启,在板上开始找PD805的位置号,空的没装件,旁边PD804有,实物是PX_MODE开启(可能是图纸和我的实物对不上吧,不管位置号都对上了,就按这个图纸修)一测1脚果然为0,继续追查PX_MODE,它受控于与门U37,

U37 1245脚全无电压,+3VS没启用,追查+3VGS+3VGSQ68的控制,实测Q68是截止的,那就不是被它拉低了,追查+3VGS的产生,

+3VGS是由+3VS转换过来的,隔离点没直连,由Q65转换出来的,难怪上家动过Q65,实测Q65 G极,5VD3.3S0,很显然这个管子截止了,但这个管子好像被上家换过,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换啊(符合PNP管的特性),不管继续追,Q65受制于Q86Q86要导通必须有高电平的PE_GPIO1,实测没有,再追PE_GPIO1,这信号来自于PCH,有两路出来,一路经PCH E40脚出来后,经R691出来,

这个板R691是没有位置号,不好测啊,到底是不是桥问题没有发出还是怎么回事,没办法就到迅维论坛找G470点位图,找到点位图就容易多了,打开点位图,居然找半天没有找到R691,算了,先放弃它,接着找另一路,

打开点位图找R701,图纸上显示没装,再通过点位图确认一下,就知道是用的哪一路了,R701一下子就找到了

再在实物上找,确实是R701没装,看到是通过PCH E40脚那一路,就开始怀疑是桥坏了,不死心(因为换桥的话这个机器客户就不会修了),看到实物有PCH BIOS,那就先刷刷看吧,刷完后还是没有出独显供电,难道就这样放弃了?还是不死心,在查图的时候发现第二路PE_GPIO1那里有个+3VALW作上拉,找到R714(和R701并排实物),两端都有3.3,当然R701焊盘2脚也有3.3,既然R701这一路没有启用,那就启用这一路吧(厂家电路设计有,只是没有采用),04020欧电阻上装上

再触发独显供电来了,

看电流应该亮机了,能到1A多,没修好之前是到0.9A跳回到0.7A左右,看来是正常了,还是比较高兴,本来是应该这个板是要换桥的,这样改一下,就不用换了,高兴啊!维修完毕了,修好后深夜发贴不容易,兄弟们帮忙加点分呗,谢谢各位看官啦。最好把我的图纸,和花了20分下载来的点位图软件+点位图和图纸一起打包上传上来,给兄弟位省点分

G470 LA-6751P REV1.0点位图软件 点位图 图纸.zip

2.3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