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WIFI不能用HOST_WAKE_WLAN只有0.8v

楼主(2016-09-01):
苹果5WIFI不能用,查两路供电和外围都正常,

WLAN_REG_ON是低电平   , 查 HOST_WAKE_WLAN只有0.8v  请问“  WLAN_REG_ON是低电平是PMU坏了,还是 wifi芯片坏了,反正WLAN_REG_ON是低电平,想想问题应该在这里了。可是不知道拆那个

拆PMU还是  WIFI芯片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先拆WIFI试试

网友:
对地阻值不低吧……。你可以先搞容易搞的。

网友:
拆wifi芯片,打关键信号的对地值

网友:
WIFI芯片相对来说 好拆一点吧  总归要拆的  就先拆好拆的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先把wifi芯片给拆掉看看吧比较好拆的

网友:
晕死,当然直接换wifi,基本可以好的

网友:
拆WIFI会不会容易些

网友:
WIFI好拆点

网友:
小文大章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上一群水军。都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