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系统&其他]
传统Legacy BIOS和新型UEFI BIOS的引导过程分析

楼主(2016-09-01):
传统Legacy BIOS和新型UEFI BIOS的引导过程分析

【迅维网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当前电脑的BIOS正处于Legacy BIOS向新型UEFI BIOS过渡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最后阶段吧。而本站却有不少系统维护者仍然抱着老的知识不放,不了解最新的UEFI相关的知识,其实,目前市面(2012年以后)上出售的电脑产品已经没有老式BIOS了(最多是兼容、一些平板类上面已经彻底消失)。今天在这里简单重温老式BIOS和探讨新式UEFI BIOS的启动过程,和大家一起进步。

  首先是老式BIOS的启动过程:
  ++++++++++++++++++++++++++++++++++++++++++++++++++++++++++++++++++++++
  LegacyBIOS→MBR→“活动的主分区”→\bootmgr→\Boot\BCD→\Windows\system32\winload.exe
  ++++++++++++++++++++++++++++++++++++++++++++++++++++++++++++++++++++++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从DOS时代开始启动过程就是从位于硬盘第一扇区的主引导记录(mbr)开始。传统Legacy BIOS引导windows操作系统时,是通过一个活动的主分区下的bootmgr(启动管理器)文件导入根目录下boot文件夹里的BCD(启动设置数据)文件,然后BCD文件根据自身的配置内容加载系统启动文件winload.exe(位置:根目录\Windows\system32\winload.exe)来启动系统。
  MBR磁盘格式下,windows系统的启动文件(bootmgr、BCD)必须存放在活动的主分区内,这样才能正常引导系统启动(MBR磁盘分区格式下,只允许有一个主分区是激活状态,否则启动失败)。
  从WIN7以后(之前的XP/win98和DOS的引导过程基本没差别),如果是使用微软原版操作系统按照windows安装程序来进行全新的系统安装,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隐藏的活动主分区(分区类型是FAT16/32,win7貌似是100M大小,win8貌似是350M)用来存放启动文件;如果采用其他安装方式来安装系统,由于系统默认并不会自动创建这个活动的主分区,启动文件将会存放我们的系统盘里(类似DOS系统),所以我们在采用其它安装方式安装第一个系统时,需要确保安装系统的分区是活动的、而且是主分区,而安装第二个、第三个…系统时,就不必要求必须是主分区了,逻辑分区也可以,因为安装第二个、第三个…系统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活动的主分区了(第一个系统所在的分区),这个活动的主分区下的BCD文件里已经包含了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系统的启动信息用来启动第二个、第三个…系统。
  通过上面的讲解,想必你已经能分析出来为啥在XP以前的时代ghost都是万能的了。。为啥到了WIN7开始,有的用ghost能启动,有的却不行了(其实你只要修复启动环境即可)。

  下面是UEFI BIOS的启动过程向前看,以后主要是它了,忘记过去吧)
  ++++++++++++++++++++++++++++++++++++++++++++++++++++++++++++++++++++++
  UEFIBIOS→EFI系统分区(FAT格式的分区)→\efi\Microsoft\boot\bootx64.efi(bootmgfw.efi)→efi\Microsoft\BCD→\Windows\system32\winload.efi
  ++++++++++++++++++++++++++++++++++++++++++++++++++++++++++++++++++++++
  UEFI BIOS引导windows系统时,是通过加载一个FAT16/32分区中的bootmgfw.efi文件来启动系统的,然后读取BCD文件,根据BCD文件的配置内容加载windows系统的引导文件winload.efi。
  从上面可以看出UEFI BIOS和老式 BIOS的主要区别:
  1、UEFI引导windows系统的文件为winload.efi,而Legacy的引导文件为winload.exe,UEFI整个引导过程都是在UEFI环境中实现的。
  2、UEFI是从文件系统引导,而MBR是扇区代码级别。
  3、UEFI有专门的引导分区ESP,本质和DOS的FAT16/32是一个东西,启动后是隐藏的。

  关于GPT磁盘:
  在大硬盘容量的需求下,GPT磁盘格式也逐渐代替了老旧的MBR磁盘格式(不能支持容量大于2T的磁盘),目前UEFI基本都是和GPT磁盘配套使用的。因此,实际上出厂预装win8系统的电脑都是UEFI+GPT的系统。
  在GPT磁盘格式下,windows系统的启动文件(bootmgfw.efi、BCD)是存放在一个FAT16/32格式的分区里的,将该FAT分区称之为ESP分区或EFI分区。用一个分区专门用来启动系统,取代原来的一个扇区代码(MBR)启动系统,系统的安全性、灵活性、可扩展XD得到极大的提高。

  下面以图解方式,介绍一个实际的例子:
  (系统:WIN10,GPT+UEFI,从硬盘迁移到128G的SSD中,分成ESP分区和windows10普通数据分区 2个分区)
  用U盘启动WINPE工具盘查看ESP分区和启动文件(老手也可以用WIN自带的工具diskpart加载ESP分区,然后在资源管理器里查看)

图 ESP分区

图 bootx64.efi文件位置

图 BCD文件位置

  BCD文件内容需要专门的BCD编辑器打开

图 BCD文件内容

  win10正常启动后,在资源管理器里查看winload.efi文件

图 winload.efi位置

总结:
  UEFI+GPT模式引导windows系统时,并不需要mbr主引导记录,也不需要活动分区,只需要一个存放了引导启动文件的fat格式分区就可以了,这个fat分区当然也可以是U盘等外接USB设备了。
  GPT分区表磁盘不支持32位的win7以及win7之前的系统,支持64位的XP、win7、win8、win10和32位的win8、win10。
  一般情况下,在WIN8后的系统中应尽量使用UEFI+GPT磁盘与64位windows系统组合的搭配,充分发挥新式UEFI BIOS的性能,实现从固件底层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实现不同平台硬件下统一管理的Windows或Linux系统的多启动、实现诸如3秒快速开关机等强大功能。

 会员195343300鑫豆2024-4-28 05:41

网友:
这个 值得看看 UEFI的 新式BIOS 已经普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
这篇文章对于安装、迁移、GHOST后无法启动,或者想学习修复 win7/8/10启动的朋友,了解启动的过程和需要的文件。

看懂本篇文章后,完全可以手动修复WIN的启动环境。

网友A:
GHOST系统安装支持UEFI+GPT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系统安装支持UEFI+GPT否

不是都说了吗,不要再抱着 老东西不放了。和BIOS一样,GHOST要翻篇了(事实上新的平板和部分笔记本已经没有BIOS了)。做镜像的工具更多、更安全,比如:WIM等格式速度更快、压缩率更高。镜像文件可以放在专门的恢复分区,不被破坏,对用户,对病毒来说不可见。

网友B:
gtp格式的只能装安装版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p格式的只能装安装版的系统吗?

只要你的工具支持GTP就行。比如本文就是将一个硬盘上的win10 (MBR)迁移到 SSD 上的。

网友:
GPT ,不仅是为了支持2T 硬盘,有很多新特性,比如:可以创建ESP、MSR、OEM等分区,已保证系统安全和厂商、用户的扩展(比如打造自己的恢复分区)。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找道

网友:
落后了,还没用过UEFI和GPT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弄

网友:
UEFI和GPT  一下子还是不太习惯

网友:
看看有点头晕

网友:
UEFI是主流了

网友:
表示看的不是很明白 没这样玩过 有空试一下学习一些新知识

网友:
这个不好弄,我试过,在点难度、但是还是要学,只有这样才有人找你装系统呀!现在GHOST是人都会,还有些二货说ghost没有什么技含量

网友C:
如何将win7\win8\win10的原版安装文件都作到一个U盘上而又不产生想互覆盖呢?

网友:
看来现在的BIOS很快就要更新换代了,技术也得更新了

网友D:
激活方面我没有找到稳定的,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将win7\win8\win10的原版安装文件都作到一个U盘上而又不产生想互覆盖呢?

只要你的U盘够大,还可以同时安装LINUX/FREEBSD等等。
可以设置成互相不影响,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分区(盘符)。在MBR时代是想都不能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活方面我没有找到稳定的,好用的

你是说迁移吗?这个看你原来装的版本。
新装的话,建议用原版(看本站系统软件版)+KMS激活,无任何代码,保持纯洁。

网友:
受教了,可以做资料保留下来.已加分

网友E:
哥你  太强悍了  看了我老九  头晕晕的   在哪里剪切下来的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新主板都是UEFI了。

网友:
更新的太快了   广大维修同胞 的学习脚步都跟不上了  我也是

网友:
感谢楼主,领教了

网友:
知识要不断更新才行,每一个转折点,都要加油。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实践过。

网友:
我落伍了,,,上次一台笔记本,,重新分区后,,,系统无法激活,,,,,,,,呵呵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很无私,又让大家补缺啦

网友C:
那如何制作UEFI+GUID的启动U盘工具呢?哪位大侠作一个教程发上来

网友:
看来还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要不然都没得修了

网友F:
熟悉的mbr该放弃了,固态硬盘efi+gpt 开机8秒,3T以上的大容量硬盘很快也就普及了。gpt 分区有优势就真正的体现出来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充充电

网友:
UEFI是我们长设置的选项

网友:
UEFI好像只能安WIIN8以上的系统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何制作UEFI+GUID的启动U盘工具呢?哪位大侠作一个教程发上来

和硬盘一样呀。创建一个FAT16/32 分区,放上启动文件就行了。请仔细看下我给的图片。就那几个文件夹、文件。相关的制作工具也有,别人做好的ISO等都可以直接刻录到 U盘上。

网友:
学习了 、好经典  。还得学习高手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你  太强悍了  看了我老九  头晕晕的   在哪里剪切下来的

我发的图片中任何一张,你给我剪切一个看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熟悉的mbr该放弃了,固态硬盘efi+gpt 开机8秒,3T以上的大容量硬盘很快也就普及了。gpt 分区有优势就真正的 ...

保守了吧,好多朋友装机都只有 3-6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何制作UEFI+GUID的启动U盘工具呢?哪位大侠作一个教程发上来

把win10的原版镜像文件直接解压到U盘里就行了,非常简单,不懂的话问问度娘。

网友:
好文章,是不是要加点权限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高手就是不是一样,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想把一个16G的U盘作成UEFI+FAT32的启动盘,可是做不了。我描术一下,请大家指导一下。
在一个win8PE的环境下,用diskgenius把U盘的分区删除转换成GUID格式,创建了一个ESP分区100MB午剩下的就作为一个FAT32主分区创建了,可是在PE系统里,资源管理器中只用看到一个“可移动设备”100MB,还有一个可移动设备不可用,从属性中进去看“可用空间为0,已用空间也为0”……我主要的意途是,想把一个安装版 的win7PE系统装到U盘里,可以在UEFI的环境下能启动……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来自: 湖北武汉 来自 湖北武汉
我想把一个16G的U盘作成UEFI+FAT32的启动盘,可是做不了。我描术一下,请大家指导一下。
在一个win8PE的环境下,用diskgenius把U盘的分区删除转换成GUID格式,创建了一个ESP分区100MB午剩下的就作为一个FAT32主分区创建了,可是在PE系统里,资源管理器中只用看到一个“可移动设备”100MB,还有一个可移动设备不可用,从属性中进去看“可用空间为0,已用空间也为0”……我主要的意途是,想把一个安装版 的win7PE系统装到U盘里,可以在UEFI的环境下能启动……请大家指导一下。 |

网友:
唉,这还真是有点麻烦,,,,

网友:
EFI 以后有的机器就只有这种方式引导了

网友:
这个 值得看看 UEFI的 新式BIOS,不像原来U盘都量产

网友:
看来要学习与时俱进听…

网友:
实用详细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
恩 比较实用的。。以后用得到 收藏了

网友:
先试一下,谢谢

网友G:
看了很久都没看出来楼主的 从硬盘迁移到128G的SSD中  是怎么完成的. 难道只要把ssd 分成2个分区 一个fat分区 esp 和 一个系统分区,再把机械硬盘里对应的分区里的数据都复制到ssd的2个分区里,然后打开BCD 文件编辑下 启动硬盘和启动分区 就ok了 ?  谢谢

网友:
好资料!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讲的很专业啊 要看几遍才能掌握了

网友:
一年前都研究过这个了。WIN8以后确识用EFI+GPT比较好

网友:
太深奥啦,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活方面我没有找到稳定的,好用的

MBR的用Vista7 slicladr,UEFI用Nt6 OEM loader。用了很多年了,很少出问题。

网友:
虽然早已经用UEFI安装系统,还是把文章看完了。UEFI造成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主板方面,比如启动顺序、需要关闭安全模式。

网友:
这个是眼下比较用的多的了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G:
看了很久都没看出来楼主的 从硬盘迁移到128G的SSD中  是怎么完成的. 难道只要把ssd 分成2个分区 一个fat分 ...

以我的笔记本迁移系统为例:

首先把新买的SSD 挂在光驱位,然后启动系统(老硬盘MBR),安装梅傲分区工具(disktool.cn),给新的SSD创建GPT分区(注意4K对齐,也可用其他PE工具),--系统迁移。
具体步骤看他的说明,很简单。然后,换硬盘位,从SSD启动,系统变成GPT格式了,可以把主板设置UEFI BIOS,告别传统Legacy BIOS,发挥硬件性能,3秒启动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