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 插电源开机无背光 单用电池有背光但背光抖动

楼主(2016-09-01):
原以为是保隔两个p管 末端电容 性能不良换后不行     后在暗屏时测了下屏线接口 背光条件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都正常    故换屏试之竟正常了  哎 都是经验 修机惹得祸  走了弯路  ·············此机二修,想必上家也是如此

网友:
这个一般都要先看看保护隔离 正常的

网友:
先换屏试嘛,先简后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