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掉电不显

楼主(2016-09-01):
dell pp25l 掉电不显 0.3掉电,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平台复位也出来了。。求点思路。。。
掉电

网友:
掉电后还会触发不?,能触发可能就是缺电压,如果再按不能触发,就是有地方短路

网友:
掉电 之后,再按开关还是可以触发的。 平台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转换管都测试下 戴尔缺电都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