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掉电

楼主(2016-09-01):
联想E47A 掉电  一开始是显卡空焊  焊完显卡之后就掉电 电流到0.20就掉电  我重新植过显卡 还是掉电 我以为焊显卡的时候桥受到影响了 焊过桥 毛病依旧  测了一下 3V和5V的电感 就好了 亮机了
    请问能不能是待机芯片有毛病啊

网友:
这机子上电掉电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CPU供电玻璃管,应该跟待机关系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都一个星期了还在看着呢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看下PR269  空焊了

网友:
这机子我是学习了哦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怕还得返修 好好查查吧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一块     cpu供电 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