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01):
纯运气维修。2块华硕H61M-E,一个无CPU电压,一个通电,用示波器测试BIOS片选信号跳3下后不动,CPU电压也没了。都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 都好了 哈哈哈 收钱。

网友A:
估计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有很多时这样行,放一下或用一两下有不行啦,还是认真找一下故障呗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觉得也用不久

网友:
不返修就好

网友:
应该跟这个关系不大吧

网友:
应该是外围电路有空焊

网友:
收了钱才是主要的

网友:
你加焊芯片好的   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   因为你加焊芯片的同时   周围的小件也跟着受热了  容易返修

网友:
呵 过几就会返修了 加焊好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样会返修的

我也十分同意。。。。

网友:
真是芯片虚焊吗

网友:
供电还好修啦   就信号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
估计不靠谱,会返修

网友:
难道还是排阻虚汗

网友:
直接加焊感觉返修的几率比较大啊,有可能边上小零件虚焊损坏啥的啊

网友:
你这能用多久 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好换掉 这芯片不容易虚焊

网友:
时间问题  这 会返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