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如何查看电脑型号

楼主(2016-09-01):
相信有很多电脑用户买电脑之后,不知道自己的电脑型号以及一些相应的配置,虽然可以可以通过电脑外箱和机身标签识别,但是有没有更加简单能查看更多电脑型号信息的方法呢?其实方法很多,接下来以电脑公司win7系统(win7zhijia.cn/xitong/dngs/)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Win7系统查看电脑型号的三种方法。

查看win7电脑型号的方法一、

1、在电脑公司win7系统下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点击windows体验指数;

2、然后,点击评分下方的“查看和打印详细的性能和系统信息”;

3、最后,我们就能看到,制造商和电脑的型号了。

查看win7电脑型号的方法二、

1、打开win7系统开始菜单,点击“运行”,如图所示,或者直接按下win+R快捷键;

2、在打开的运行窗口中,输入dxdiag,点击确定,打开诊断工具;

3、在系统这栏,可以看到系统制造商和系统型号等详情,点击退出即可。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6402.html文章链接

网友:
下个鲁大师就什么都见啦,不用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