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S2 每次开机重置BIOS

楼主(2016-09-01):
技嘉GA-M68M-S2 每次开机,需要重新设置BIOS,如时间日期等。测主板电池3V,更换新电池仍无效,电池座无短路、开路,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楼主小白,拿分走人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资安通 -2 还是给你扣脱点。

网友:
换一只桥试试咯

网友A:
电池线路到桥的线路断线了吧?查一下了!

网友:
电池线路到桥的线路断线了吧?查一下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RTC电路  光测电池座是不行的   后面还连了双二极管  电容电阻的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每次开机要按F1,但电池都有3V多,更何况ATX电源也是一直插着的。是不是32.768有问题,或是耦合电容?

网友:
RTC电路的相关元器件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线路到桥的线路断线了吧?查一下了!

老兄谢谢了!果然断线了,飞线到电容BC114,正常了。感谢各位!

网友B:
主板是GA-M55S-S3上面写错了。

网友:
楼主,飞那根线,上图看看

网友:
那就更换BATT连接的双二极管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哦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GA-M55S-S3上面写错了。

忘记拍照了。就是从电池座的正极飞一根线到1图中的电容BC114的正极呀。

网友:
应检查一下电池座有无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