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42PFL1335 T3 待机灯亮 不开机

楼主(2016-09-01):
先说题外话  我觉得液晶电视维修收费比笔记本好多了  这个电视机同行的 我最后收费300   现在笔记本不换桥 不换显卡已经很难收到这个几个了 基本都在150-200之间!

其实电视机 除了智能部分以外  基本和显示器 没多大区别!

进入正题   到手第一时间拆机测量  12V  24V 5V  都正常!接着测量驱动板上的 待机必须条件之   5V  3.3V  1.26V  也都正常!测量晶振  两脚都是1.6V  没有压差  复位也不正常!由于主IC 上用704粘着散热器  取不下来 无法判断型号!但是根据版号B 4704-MV69T9-A2233K01  发现长虹 有款也是的 就是BIOS 不一样!最后参考tsumv59xus 去百度搜素搜索相关资料  第一反应刷程序 刷完后然并软  。大体判断 主IC 损坏!正常来说晶振两脚待机正常 是有0.2V左右压差的  一般液晶使用时间段晶振损坏率太低!

这个主IC  用704粘住扇热 不好拆  我的诀窍是 直接上BGA焊台  连主IC一起拆下来 再用刀切开  这样对焊盘的损坏率达到最低!拆下才发现 主IC 是tsumv69xds-z1-st  百度上 几乎搜捕不出任何资料。还是只能参考tsumv59xus 来修  因为待机部分都差不多 包括脚位!

换完第一个新的主IC   发现待机指示灯都不亮了  (因为换的时候 主IC底部接地我没上焊锡 也就没连到主板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后面的问题) 但是按开关还是有高地低跳变的  。就是说现在故障扩大了  晶振两脚还是1.6V  没有压差!因为芯片买的是新的 陷入维修困境!当然趁着这个机会 也大体跑了下 开关电路和复位电路。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参考我后面发的PDF    。开关电路 两种IC之间 是有区别的。后来电话联系了个专门修液晶电视机的师傅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  看看是不是脚位没焊好或者IC是坏的。  于是更换第二个IC  这次我在IC背面接地脚上锡了  在用烙铁焊接完成后  用风枪又吹了下IC 保证IC底部能连接到主板地线!

后面  没有后面了 就是修好了!至于到底是新买IC坏的  还是那个地线影响的  有待下次维修验证或者其它兄弟验证  那个接地部分 正常来说 只是加强散热 。

下面是程序 和PDF  只能对照看看 不是原始PDF

自拷飞利浦42PFL1335 T3 TSUMV69-T9B 4704-MV69T9-A2233K01 屏K420WD GD25Q32离线 倒立.zip

网友:
液晶电视的维修  现在貌似还没那么透明   收费还是能收上的

网友:
现在修液晶电视比修电脑来取快

网友:
看样子我也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电视上了

网友:
电视的收费还是很可观的,多方面经营比较好

网友:
液晶电视维修还是有一定利润的。

网友A:
正在努力学习液晶电视,现在主要的就是加强电子电路的学习了。光靠笔记本那点掌握的电子电路基础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努力学习液晶电视,现在主要的就是加强电子电路的学习了。光靠笔记本那点掌握的电子电路基础不够用

笔记本哪有电路,全是开关电源

网友(2017-08-29):
呵呵 刷机就解决的        我刷过好几个了

网友:
大屏的液晶电视还可以收到高点的费用。修电脑就真的不赚钱了。

网友:
本人 飞利浦售后  1335机器没换过大块   此机器25Q32 故障巨多  拷数据换25Q32   刷数据当时能好   能用多久不好说    故障现象  蓝灯不开机  放置30-60分钟 不定时可以开机

网友:
是的,液晶主芯片底部带散热的必须接地否则可能烧坏芯片,可以用手电钻,用那种钻木或者钻金属的钻头,把板子放平,然后在主板接地处装个小孔,清洗干净后,装上芯片最后从从那个钻的孔里加上锡,与主板下面的接地相连,就不会返工

网友:
学笔记本学的蛋疼,还是液晶电视简单来钱快

网友:
金彩!第一次部亮机好失望、、、、、、、呵呵

网友(2017-10-11):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现在维修液晶电视也挺好的,但是你要有维修经验才行,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