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你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01):
         如图,话不多说,V星B75的鸡。
    换CPU,插显卡还是一样,换显示器还是一样。

    测VGA接口各针电阻,电压都觉得正常(
如果觉得不正常可能放弃了)。
    只能怀疑桥了。说到桥差不多放弃了。
    最后,不甘心,试下换内存,正常。
    内存条是好的,也是以前一直用,可能主板性能不行了
才导致内存不兼容。
    小结:这个有点靠经验吧。如果要查的东西可能 还有
很多,如BIOS。因为直接告诉我主板应该没问题的,要不
可能修不出来。

网友:
都应该知道  先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A:
还好吧,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一个一个试

花了我多少时间啊

网友:
走弯路了  最终还是找到就行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以进系统就死机,后换1333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B:
这么花  这 个不是内存或CPU问题 么

网友C:
换内存是最最基本要先做的哦  本可以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花  这 个不是内存或CPU问题 么

是内存,厉害,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是最最基本要先做的哦  本可以秒杀的

换过一次了,他内存也是好的。

网友:
你也是够逗的,内存在外面不先换,反而先换CPU,哪个好拆啊,不按常理出牌还不是害了自己多走几条弯路

网友:
但主板还是有问题的,要彻底解决兼容性问题得更新BIOS

网友:
前几天修了块H81的板 类似于你的这种花屏 最后检查得知是PCH_.105V电压不足(跳变)导致

网友:
一般先换内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