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了两下竟然修复了一块西数硬盘

楼主(2016-09-01):
单位的一块硬盘500G,几个月前,突然电脑找不到硬盘了。由于是双硬盘,系统盘还能用,一时没想到原因,前几天一位网友修复硬盘的帖子,具体链接忘了,让我想起那块硬盘。今天拆开捣鼓了一下,竟然修好了。留了几张图,发上来看看。

就是这块硬盘,突然电脑就找不到了。

拆开线路板,发现触点变黄了,估计是受潮镀银氧化了,单位机房几个月都不开窗。

橡皮擦过以后,触点呈银白色,不是想象中的金黄色,再抹点WD40做一下防氧化处理。

装机,出现启动画面,表示硬盘基本正常了。

里面400多G的资料啊,又重见天日。

真是幸运呀,擦了两下就好了。

网友:
捡到便宜;了 。。。。

网友:
这个你才懂

网友:
动气还可以嘛

网友:
好吧  运气好  赞

网友:
我只能说 运气太好了   一百多元算捡到了

网友:
运气真是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这种故障呢

网友:
楼主好运气,我也希望遇到............

网友:
这样也行。。。。。表示佩服

网友A:
这情况以前用到过 十几个台式机硬盘 老板说坏了 我拆开擦了一下 救活了一半 但是仅限于台式机,笔记本的没成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以前用到过 十几个台式机硬盘 老板说坏了 我拆开擦了一下 救活了一半 但是仅限于台式机,笔记本的没 ...

O(∩_∩)O哈哈~,触点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管用 ,一般都是金手指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