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450CC_2.1不触发

楼主(2016-09-01):
华硕板号X450CC_2.1不触发,这板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上电实测待机3.3V正常,5V只有2.2V,开机键有3v电压,不能触发开机,打开点位开搞,找到待机芯片PU8100
vin,+5vao正常,2脚和4脚5VSUS_EN,3vsus_en不正常,4脚只有2点几V的电压,跑线路,2脚和4脚受PQ8108控制,测PQ8108的2脚3vsus_on正常,5脚5vsus_on没有,顺藤摸瓜5vsus_on是EC给的,找到EC U3001型号是IT8517E

此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测了下BIOS芯片CS脚无波形,刷了BIOS还是没有,直觉告诉我可能是EC条件没满足不工作导致不触发,查EC的工作条件,繁琐的过程就不说了,最后测得ec_rst#没有,ec_rst#是通过+3va_ec通过R3204一百K的电阻来的,实测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电阻上去ec_rst#正常了,上电待机0.008,原来不正常时待机0.017左右,有时还高点,测了5VSUS_EN出来了,此板待机下3V和5V都有,查了别人帖子说这个板5V触发后才有是错的,测了BIOS,CS波形也有了,按开机键可以触发,装屏测试亮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呀   我一般修换班

网友:
思路很清晰,是个很经典的维修案例,有时候一个小电阻决定了整台电脑

网友:
顺手量量EC 14 17脚还是很快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华硕板又是排阻出故障, 加分!

网友:
华硕的电阻 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网友:
楼主高手,利害啊。

网友:
努力爬贴中。争取早日摆脱小小白

网友:
好计谋1!!!!!学习了哈  以后以后碰到这款机器 可以有个借鉴作用

网友:
华硕电阻就是我们的福利

网友: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晰

网友:
先收藏··下次遇到就好解决

网友:
亲 点位图软件能发我个吗

网友:
听说华硕电阻是福利 希望多来点

网友:
思路很清晰,是个很经典的维修案例,这种楼主,应该顶一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还难修的,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学习了  换完EC一般我就没招了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多。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只有点位图,还要根据芯片型号查引脚功能,如此细心追下去,思路较清晰。只是有一步多余了,bios片选无方波就不用刷了,直接往前查条件就OK

网友:
不触发,好是好修就是要些时间,慢慢去查

网友:
华硕有些待机状态是没有5V的

网友:
顶一下  看了一下  厉害

网友:
EC没有复位导致不上电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不是待机没有5V的吗。你确定有?

网友: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谢谢LZ分享

网友:
修到华硕的机子才知道排阻啊 电阻啊坏的不少 别的品牌好像少得很

网友:
  有了点位图就是好修

网友:
好长时间没接到华硕的了,还以为华硕现在质量没话说了。

网友:
又是电阻,被华硕的电阻都快搞疯了

网友:
佩服,看点位图修好的

网友(2016-10-11):
x450cc待机明明就只有5V待机 3V要触发才有的 LZ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华硕就喜欢电阻排阻

网友:
14脚是首先必须亮的,毕竟坏得还是蛮多的

网友(2016-11-17):
楼主真的是心细..EC的条件真的是要逐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