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6-09-01):
宏基4736大电流短路,拆机取板很遗憾没有电容短,开始我以为电容短坐等收钱呢,板号KALG0,仁宝代工的,通电测下PQ13充电的下管击穿短路了,充电芯片PQ24751都烧了个洞烂了

接着往下修,先把充电芯片和PQ13换了,打阻值不短了,通电测试没有大电流,不触发,再测公共点无电压,看来还有问题

测PQ10和PQ9发现VIN电压过不来,4脚控制19V,正常应该12V左右,查充电芯片PQ24751的工作条件

28脚PVCC供电是VIN经PQ9里的二极管过来的实测19V正常,5脚ACDET经PR60和PR63串联分压来的也正常,那就奇怪了条件都正常,后级无短路为毛公共点无电压,实际维修我想了一会,然后去测了PC45和PR59发现,PR59阻值低,重新换了个100K上去,ACDRV有12v正常了,装CPU内存上电亮机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让我修,修不了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