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R2150G网管接入交换机维修-2

楼主(2016-09-01):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
判断为交换机内部电源故障居多。
维修:1.拆开交换机测量电源没有输出,拆下电源,查看电源保险丝烧断发黑,说明有严重短路故障存在。
           2.把主绿波电容电容放电,用万用表100欧姆档测量主电容两端电阻,接近0欧姆,说明电源前级有短路故障,测量4个整流二极管也有短路现象。拆下,发现有两个短路。
           3.在用万用表100欧姆档测量主电容两端电阻,接近0欧姆,说明电源前级还有短路故障存在,拆下主电容,测量主电容正常,怀疑主开关管有问题,拆下后测量三个管脚之间都只有10欧姆电阻,更换7n060。
           4.给3842第七脚外加有16v电压。结果外加电源发生保护,说明3842的供电和地周围存在短路,拆下3842后测量原7和地电阻正常。说明3842电源短路。
            5.更换3842,更换七脚的滤波电容50v100uf,给第七脚外加有16v电压,8脚有5v电压,3842正常
           6.接保护通电,结果灯泡一闪后大亮,说明主开关管又烧毁,再次更换质量好的,还是烧了,仔细查看电路发现,更换3842,有一脚和其他焊点短路。去掉后,再次更换7n060后。通电5v输出正常。(说明更换元器件后要仔细检查后在通电,以免造成不要的损失)
           7.更换6个滤波电容(16v 2200uf和10v2200uf)
           8.安装回交换机,测试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A:
一修机子还是二修的机子,代价有点大,看那电容好像是台系的丰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机子还是二修的机子,代价有点大,看那电容好像是台系的丰宾???

是维修第二台

网友B:
一般雷击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雷击的比较多,,,,

2004年的机器,至今13年了,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修交换机电源一般收多少?

网友C:
电源维修是个细心活,焊过以后一定要仔细检查一遍。还有384x 脚与第之间有个10k的电阻,这个开路了也容易烧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维修是个细心活,焊过以后一定要仔细检查一遍。还有384x 脚与第之间有个10k的电阻,这个开路了也容易烧 ...

没错,需要焊过后,细心检查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