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蜡烛完美拆内存颗粒

楼主(2016-09-01):
两根蜡烛完美拆内存颗粒
(转载)

  一般我们拆除内存条上面的颗粒的时候,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用电烙铁两边堆锡法,第二种方法就是用热风枪拆颗粒;但是这两种方法比较费时,而且热风枪成本也高,此方法是在拆主板元件当备件的时候发现的,特别是拆BGA元件,所以特地拿到内存条子上一试,果然很神速 ,并且只要控制得当,基本上不会损坏内存颗粒。
     优点:迅速,漂亮,简单,不存在因烙铁接地不良,感应电流击穿芯片的风险。
     缺点:双面内存不适用,拆完颗粒的基板不能利用了;有空气污染,最好能找个通风的地方烤。
步骤如下:
  一。工具及材料:l蜡烛,打火机,钳子,镊子,待拆内存条。
  二。点上蜡烛。

  三。上火刑。

  注意:烤的时候让火苗对准颗粒正下方,可以朝金手指偏点,别让火苗直接烧到内存颗粒,同时用镊子不停的试顶颗粒周围的贴片电阻或电容,如果发现松动,说明内存颗粒也快松动了,可以试着推内存颗粒,松动后立即用镊子取下,然后换个颗粒位置继续烤。

  四。拆下内存颗粒。

  五。拆解神速,一口气拆了5根内存条。

  五根条子,不消10分钟,全部搞定!

  谢谢观赏,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A:
拆掉内存颗粒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内存颗粒有啥用。

换上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内存颗粒有啥用。

一般路由这些会用到这些内存颗粒,说白了用得最多就是用来改路由

网友B:
这是以前早期的颗粒  现在的新的 不好拆 还得上风枪或者焊台

网友C:
也是用蜡烛来换吗。这个当散文来读可以。实际还是不要了

网友:
风枪吹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以前早期的颗粒  现在的新的 不好拆 还得上风枪或者焊台

对头。现在的不带外露的针脚

网友:
强悍,又学一招

网友:
有风枪 BGA的我路过 !

网友:
还是用工具会比较好拆

网友:
这种方法不是太好,建议还是使用热风枪好一些

网友D:
再发展,发展,用打火机就可以了。以后,维修都可以上门。拆BGA及各类芯片,只需一个打火机和一个老虎钳。

网友:
- -山野村夫的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发展,发展,用打火机就可以了。以后,维修都可以上门。拆BGA及各类芯片,只需一个打火机和一个老虎钳。

你这想法那人人都可以做维修啦,蜡烛拆肯定不如热风枪好,温度就掌握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是用蜡烛来换吗。这个当散文来读可以。实际还是不要了

果然把你吸引了。哈哈。。怀念过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把你吸引了。哈哈。。怀念过去一下。

蜡烛最好不要拆芯片

网友:
小厂作坊的,拆废板上的元件都是这样的。板子在煤球炉子上加热,然后用镊子把元件荚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