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的机器开机键盘灯闪

楼主(2016-09-01):
HP TPN-Q117的机器开机键盘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亮屏,求助什么问题,内存换过。
求助

网友:
不过内存,换多一些内存试试。刷BIOS,还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

网友:
我今天遇到现象一样的,还没修好!

网友:
干一个 BIOS 。试试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是不是正常跳变?过内存没?各电感电压正常否?这样没法帮你啊。。

网友:
这板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我修好几台了

网友:
BIOS 或者内存电压

网友:
正遇到一台,检测中

网友:
电流跳变什么样子吗,过内存了没有呢

网友(2016-10-04):
这个本我这也有一台 大写的键盘灯一直闪烁 电源接口是小口新型的没办法用稳压电源测试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 有没有解决了的 给个建议被

网友:
楼主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