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RP-300电源问题

楼主(2016-09-01):
EFRP-300电源5VSB无电压 PFC电路直流只有300V 正常360V

网友:
先修5vsb,再修其他故障

网友:
先修待机电压呀,,,,,,,

网友:
楼主先修5VSB,电路较简单比较好修..........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啊,电源没启动PFC是不工作的。但有款DELL 的650W电源是通电既有PFC高压的。

网友:
pfc电路没工作,pfc开关管或驱动电路烧坏,先把5vsb 解决了再说

网友:
这电源先换那几个电容,不行可能就是那芯片坏了。

网友:
只有先把待机电压修好

网友:
楼主 怎么不上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