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6-09-01):
bios  显卡 保险 一顿查  没毛病    最后换桥  亮机

网友:
楼主高手呀,外接正常一般都不会想到是桥的问题,会干显卡。又伤不起了、、、、

网友:
南桥吗  我的华硕K43SV也是 不想折腾桥

网友:
显卡是如何判断没问题的呢?加焊 ?换?

网友:
显卡吧,仔细看下有没图像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反正都要干一个 桥也是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