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C11T 英特I5独显 216-0833002 版号 REVF mbx-269DAOHK5MB6F0 bios

楼主(2016-09-01):
索尼SVE151C11T 英特I5独显 216-0833002 版号DAOHK5MB6F0 REV:F mbx-269

开机不显,电流1.0左右跳变还掉电,不插内存0.8左右,不掉电。

索尼SVE151C11T 英特I5独显 216-0833002 版号 REVF mbx-269DAOHK5MB6F0.rar

网友:
我这有一进水机,情况一样怎么破?

网友A(2016-10-08):
刚收到一台同样的机器,电流跑到1.15左右,不亮机,按大小写灯可以切换灯,外接也不显示,过大概1分钟掉电。哪位朋友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收到一台同样的机器,电流跑到1.15左右,不亮机,按大小写灯可以切换灯,外接也不显示,过大概1分钟掉电 ...

我手上刚刚好有一台。。。和你问题一样,打算刷个bios在修

网友(2016-11-21):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 是好的吗

网友:
我的 是EC坏了  不开机  换了EC 开机掉电  不插内存掉 插内存也掉。  检一下内存就掉

网友C(2017-01-06):
我也修到一台  开机按大小写指示灯亮 但是屏不显示  也会掉电  还在维修中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刚刚好有一台。。。和你问题一样,打算刷个bios在修

修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到一台  开机按大小写指示灯亮 但是屏不显示  也会掉电  还在维修中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换新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  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4-26):
这个BIOS 能用吗

网友:
是好的,刷好直接亮机,谢谢

网友:
BISO 是好的 故障和楼主描述的一样掉电   刷完完美亮机  赞楼主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刷BIOS没好.

网友(2017-06-24):
谢谢正好需要试试

网友(2017-09-11):
能开机亮  但是不进BIOS。。。。。。。。。。。。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bios,刷了几个都有掉点的,有一个不掉电,但是不跑吗. 牺牲我的下载分啊 ,

网友(2021-02-19):
我的是不开机不触发故障。刷BIOS可以亮机,但是进不了BIOS

网友(2021-05-11):
一样的故障 刷完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