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8脚FLASH路由器通用一键修砖电路

楼主(2016-09-01):
所有8脚FLASH路由器通用一键修砖电路
【转载】

  本电路充分发挥原机2M FLASH余热,只需增加1个三极管3个电阻硬改一键修砖电路成功——所有8脚FLASH路由通用!附电路图、改装效果图,硬保护永不变砖,哈哈。
  引言:
  一共两个方案,方案一 只增加2个电阻3根线,但有时依然会误刷启动芯片的BOOT区,所以之后又在方案二中加入了防差错设计(有点像工业上剪板机工作时必须把脚踩在一个切不到脚的踏板上,防止切脚,这里是刷机时手要腾出来,手一松开按键,启动芯片就自动休眠保护了,通过硬保护让启动芯片做到永远刷不坏了
  使用效果:
  改装后以后就算是误擦除了整片FLASH也不怕路由变砖了,不用拆机,不用TTL线,只需要按住修复键,几秒启动后又可以随便刷刷刷了。电路图用画图板一点点画的,打了快1个小时的字,大家顶起啊。
  原理说明:
  手里的FW300r已经硬改了8MFLASH,64MDDR,这几天先后刷了各个版本的DD-WRT,OPEN-WRT,原厂,TP原厂。虽然有编程器,也刷了不死UBOOT,但由于是新手,也还是经常刷砖了,然后就是反复的拆芯片、上编程器、焊芯片了。
  相信硬改机器的玩家,手中都有不少拆下来的原机2M的FLASH,我手中也不少,是不是能废物利用呢。于是就想出了是不是能把那些报废的2M FLASH做成电脑的那种系统启动盘呢?
  通过查找资料,证明了这个方法从原理上是可行的,对于8脚的FLASH,7脚是HOLD引脚,能起到选择芯片的作用,高电平有效,低电平可让芯片休眠。
  下面上图及改造方案。
  方案一:跳线方案
  1、2M FLASH刷好UBOOT.
  2、如图:将一个8M FLASH和一个2M FLASH叠起来,主芯片8M FLASH在下,1234 568 七个引脚叠焊起来,两个7脚掰平,悬空。
  3、如图:在两个芯片的7-8脚上分别放2个10K的贴片电阻,大小刚刚好,焊好,起到默认将两个芯片HOLD脚都拉到高电平,也就是激活状态。
  4、焊上芯片,引出两个芯片的7脚(A-B脚),引出地线(4脚),焊上3针插针,可通过一个跳线帽选择A或B接地。

  第一步:砖机后,A接地,主芯片休眠,启动芯片激活,重启路由即可由启动芯片引导系统进入UBOOT界面。
  第二步:不断电,B接地,启动芯片休眠,主芯片工作,可刷入UBOOT,或其他2M固件。
  第三步:重启路由,UBOOT识别出8M FLASH,此时可以随便刷机了。
  使用效果:什么固件都敢放心的刷了,哪怕UBOOT区也可以随便刷,即使擦除芯片后,误断电了也不怕。已经减少了很多拆焊工作,但偶尔第二步忘记切换芯片时,还是有刷坏启动芯片的情况。
  所以之后又加入了防差错设计(有点像工业上剪板机工作时必须把脚踩在一个切不到脚的踏板上,防止切脚,这个是刷机时手一松开了,启动芯片就自动休眠保护了,真正硬保护永远刷不坏),具体改造如下。
  一键切换方案:

  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三级管和一个分压电阻,起到反向器的所用,电路图见文尾:
  工作原理:默认情况下,无需任何操作,开关默认断开,三级管在偏置电流的作用下导通,将B引脚电位拉到低电平,启动芯片休眠,主芯片依靠R3上的分压激活工作。
  一旦主芯片刷坏后,只需要按住开关,重启路由,A脚被强制拉为低电平,主芯片暂时休眠;同时三级管失去偏置电流,处于截止状态,B脚在R2作用下变为高电平,启动芯片工作,几秒后,待UBOOT启动完毕后,松开按键,就可以按照方案一的方法修复路由了。
  优点:启动芯片通常工作只有几秒,按住按键时,手被占用,从根本上防止误刷启动芯片;一旦启动完毕后,按键一松,启动芯片就彻底休眠保护了,所以所有刷机操作只可能作用于主芯片,对启动芯片无效,起到硬保护的作用。

  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刷机了,在也不用担心变砖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编程器比较好,还考虑可以备份原来的资料,以免刷成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