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isl6372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01):
A1418  isl6372无CPU供电

网友:
查开启啊。有图还不好修?

网友:
无CPU供电  首先要确认 前一级供电正常 了   再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也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查供电开启等工作条件啊

网友:
看看VCC   en正常不

网友:
我这有台也是这个问题 有时能开机显示,但是开机过不了多久自己就掉下来,然后就差cpu12v转换电压和显卡电压。
也是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