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小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01):
    接到一台ibm t420集成显卡机器,说是花屏后就不开机了,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触发上电到0.7A左右死机,电源灯一闪一闪,无法关机,又开了两次,有一次上到0.9A白屏,拆下板子,将电池放电,这次自动触发,上到0.21A死机,然后一直是这样,这时候下载电路图 点位图,查集成显卡供电出来1.2v,cpu供电没有,根据6系列时序,cpu供电需要收到桥发出的drampwrok和cpupwrgood,才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查这两个信号都没有,难道问题出在bios上,往前查,pch的pwrok和Apwrok都是有效的高电平,看来前面供电应该没问题(没经验),论坛上下载bios刷上,故障依旧,没任何变化,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这个机器的集成显卡供电应该是在跑码后才产生的,这时候处理器供电都没,懵逼了,老老实实查供电吧,先从Rtc电路,运气真好,查到桥核心供电1.05v时只有0.5v,不对,这个vcc1r05b电压是由vcc1r05blan经开关管转换来,查g级只有0.1v,原来这地方的电阻腐蚀了,拆掉,直接从并联的开关管G级飞线,满怀信心地上电,有待机了,插上键盘开机,瞬间掉电,电流上到0.15A,怎么开都是这样,有点绝望,查瞬间vcc1r05b电压出来,难道后级有短路?烧机没发现短路,彻底没心劲儿了,第二天早上,上论坛看看,真有人发个t420 0.2A掉电的问题,刷bios好了,想是不是下载的bios有问题,原来的应该是好的,刷回原来的bios,果然电流上去了,多次跳变,接屏亮机,笑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看到pwrok以为前面供电都正常,新手没维修经验,见笑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桥 显卡的一些小供电跟重要 pg都正常 小供电不正常  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我也是学习,这都可以

网友:
可以了,这技术,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谢谢各位,今天补上读取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