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键盘个别键不能用M412R

楼主(2016-09-01):
既然是秒杀 那文章 也写的简单好看点。

        键盘ZXCVM,./  这些不能用,换过键盘的!

拆开主板测量键盘夹子(键盘坐) 对地阻值 、 发现到ec的阻值 正常都是80 。

测量 夹子第三脚断线 万用表没反应,打开图纸飞到ec 64脚 开机测试正常

(由于 手机拍照 照片没能上传 没有过多的图片 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
一般预留的检测点腐蚀,断线

网友:
断线了  这个还是好检查

网友A:
我有一台飞线后有个别键时好时坏飞的线测量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
感觉一组一组不能用的……不一定是键盘……单个单个坏的,基本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又是断线的,难地看的 你发个秒杀地

网友:
算秒杀吧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飞线后有个别键时好时坏飞的线测量感觉没啥问题

我怀疑还是 虚了 你可以 拿刷子  蘸洗板水 可劲 刷刷  试试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怀疑EC端引脚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怀疑EC端引脚虚焊呢

这是 断线

网友:
断线的好检查,直接飞线,如果是阻值不对板层有漏电的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