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 I7 D1 主板广达DA0TWSMB6E0 硬盘供电不足死机蓝屏,各位速来围观指教

楼主(2016-09-01):
  上次说到这个机器买了个芯片换上用了不到几天问题又重现了,再次梳理一下机器故障,接到手时以为是硬盘问题拆下来测试,一点问题没有,嗯???,为什么很像硬盘坏引起的蓝屏死机呢,不会问题在主板上吧,拆机检测主板,量硬盘接口数据线,供电,发现供电时高时低反正都在2.5-4.7来回跳,再量到光驱5V供电也是一样,看样子这都一路供电不稳定,往上查到是PQ9 +5VS5转换来的,控制芯片PU6 SLG55448,PQ9+5VS5一直稳定不变,控制脚G级只有4.几伏,判断问题应该在这于是买了个芯片换上去,正如开头说用了几天又不行了,今天拆开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今天把芯片的个个条件都查了好像都正确,芯片10脚还是4.几伏,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正常的时候10脚是12v,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望各位指教下。。。

补充内容 (2016-10-4 22:42):
草。。最后把待机5V直接连过去,到现在都没返修

网友A:
你那个控制脚的对地阻值多少,实在不行就把G级的线断开 从3V的G级飞过去

网友B:
查电压跳变的那一路供电,都连接哪些元器件。有可能不是芯片供电输出的问题。也可能是连接的其他件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控制脚的对地阻值多少,实在不行就把G级的线断开 从3V的G级飞过去

没断开,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电压跳变的那一路供电,都连接哪些元器件。有可能不是芯片供电输出的问题。也可能是连接的其他件拉低了、

查了,控制级的嫌疑最大

网友D:
断开10脚,pq9的4脚和pq27的4脚连上试试,10脚一定要断开

网友:
直接给电,试试还蓝屏不?

网友:
关注中 后续解决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断开,试过,不行

断开 飞下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10脚,pq9的4脚和pq27的4脚连上试试,10脚一定要断开

断开试了一下连了,把+3V都拉低不稳定了,搞的屏都白屏,断开连线屏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2019-03-21):
直连没问题的,就是休眠硬盘耗电而已,就是说只要二级供电有,硬盘一直工作。

网友:
这个测量错误了吧,5V到2.5V了,机器还不掉电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是不是电压成方波了,如果是后端加滤波电容,如果以前有电解电容,拆掉,测试的时候拔掉光驱测试

网友:
g级4.及伏不对,往这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