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位半的台表测不到对地值 已经搞定 多谢各位

楼主(2016-09-01):
因为手头有个胜利VC890C+测不到对地值 故买一台表
到手马上拆包测试,找了一个5代的主板 ,按pcb图纸测试,测试显示座子可以测到,结果出入不大,测试的时候表 嘀 响一声  感觉非常好!继续测试触摸座子 一试傻眼了 还是测不到,看图触摸座子 对地值都是1000多的 一个也测不到 1000以内都可以    电阻档可以测到阻值,但是结果出入大,大家帮我看看 是不会用呢  还是。。。。。

多谢各位!!原因找到了  触摸座子用中速或者高速就可以测到了

台表感觉很爽  不用咔咔的来回转表了  速度很快

网友:
帮顶……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没用过……围观下……

网友:
都没见过,

网友:
大家都在干嘛   你们都用什么表呀

网友:
人都那里去了

网友:
这么高档的万能表真的没有用过,我是用小型的数字万能表

网友:
收到了 围观一下 会用了分享一下

网友:
否告诉我你们在用什么型号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表测触摸座的值是无穷大吗

网友:
调整下电阻量程看看 或者试试AUTO 实际上买个福禄克的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我用得福录克  17B

网友:
这表太屌了谢谢

网友:
高大上的表

个人用的不到100元 ……

网友A:
测量电阻要精度得用四线测量,要求不高可以用相对值测量法,先除去表笔的阻值再测量,如果不能1K以上,要检查表的设置。你参考一下说明书看看。台湾富贵代工,跟3146A一样的。

网友:
都这么高端的表还抱怨

网友:
在用福禄克1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要精度得用四线测量,要求不高可以用相对值测量法,先除去表笔的阻值再测量,如果不能1K以上,要检 ...

多谢大师指点,已经可以了 ,对地值超过1000用中速和高速就可以测到了

网友:
好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我采用的是福禄克17b你都已经用这个5位ban的啦

网友:
一般来说  国产的胜利的100来块的表或者好点的福禄克300多点的表就够了·~~~

网友:
机器好屌啊
 都没见过

网友:
自己用着合适就好,没必要追求高大上!目的是赚钱,不是装翔!!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楼主这个买了多少钱?

网友:
高大上啊,不适合喜欢拿着到处放的人了

网友:
刚刚就是在问这个东西,后来在某宝上搜了下,是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