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各位大师能分享下苹果硬盘拆解经验吗

楼主(2016-09-01):
最近自己联系苹果
手机
硬盘拆解,老是掉点,要么吹挂其他芯片,请教各位大师,能指点小弟下
苹果手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2226-1-1.html
可以看下这个

网友:
看到有人直接用磨具磨掉。

网友:
要耐心,风速开小点。

网友:
我开始也一样

网友:
耐心,260吹

网友:
有没有大神搞视频给新手学习学习啊……

网友:
拆硬盘一不能快速拆、二温度不能过高、三温度也不能过低,可以使用曲线式加热。

网友:
同求,5系的不好弄

网友:
先刮胶 然后用锡箔纸和隔热胶带封好周边部件 接下来在主板底下垫几层面巾纸 主板压一下 250°预热 360°加热硬盘边缘有冒锡时就慢慢把刀片伸进去 顺着力道慢慢伸进去 边伸边翘 力道不要重 下面锡熔了 很好翘的

网友:
掉点 是因为下面的锡还没有化 你就橇了 具体参考的话 可以在吹一会儿的时候 动一下边上屏蔽罩的锡看下 如果锡化了 就可以橇了

网友:
这个要有耐心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拆硬盘要做到温度,时间掌握要恰当,不要着急,要有耐心

网友:
这是5代的问题,打磨和硬盘延长线是最佳先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