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c进水无灯光维修

楼主(2016-09-01):
iphone5c进水无灯光维修

网友:
fsdfsdfsdfsdfsdfsdfsdfsfs

句容诚信电脑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小文大章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把什么IC至少标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什么IC至少标明吧

显示供电的IC

网友:
这个角落的小芯片吗/

网友:
大哥好歹要有个分析呀。。。

网友:
5c我还真没有点位图 是背光还是显示供电

网友:
旁边两个黑胶……有点小怕怕的……

网友:
直接加焊,不怕里面有腐蚀嘛

网友:
进水的  不是加焊一下就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罢了

网友:
背光这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屏背光升压的吗

网友:
手机修的太少了 哦

网友:
要重植的吧,进水怕一加焊就虚焊

网友:
灯控管,你要说明白嘛,并不是每个手机加焊就会好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运气好而已

网友:
学习了。。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