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BIOS在线升级问题

楼主(2016-09-01):
老师们,请问下老师们,现在磐正官网关闭了,在线BIOS升级连接不上,请问下在没有编程器下,还有没有其它方式在线BIOS升级,我的主板这样故障的,有的时候BIOS代码正常,有的时候乱报,有时每次重启都不一样,有时正常就可以使用电脑,我想刷试下BIOS,可磐正在线BIOS升级连接不上,磐正官网都打不开了,不知道是不是倒闭了.

网友A:
这个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谢谢老师,没有编程器只好拿去给开店的刷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没有编程器只好拿去给开店的刷了,谢谢指点.

不谢  不谢 应该的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  编程器还是买一个吧  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谢  不谢 应该的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  编程器还是买一个吧  没多少钱

只是没做了,不想全部放下,有时来看看,这个是朋友拿电脑过来.让他拿回去算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