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维修

楼主(2016-09-01):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Y410P笔记本,版号NM-A031,拿来故障大短路,跟客户说拆开看看,烧的不严重了就可以修,报价200,客户让拆,拆开大概测试下,电源口有个管量着全通,于是换了图上面的右边那个管子,招不来一样的,用AO4407代换,
             总结下:感觉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了,大短这个管子坏我这已经是第三台这个问题了,都是这个管子坏!发出来给大家看看遇到了可以秒杀!

网友A:
三台应该是通病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台应该是通病了  谢谢分享

嗯,第一次没在意,这两次都是这问题,就留意了下

网友:
又学习了,下次遇到不用走弯路,感谢分享

网友B:
我遇到一台,装上电池插电源大短路,拔了电池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台,装上电池插电源大短路,拔了电池不短

嗯,就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