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16-09-01):
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相信很多朋友在使用行车记录仪的时候,都遇到过让人很无语的问题,比如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或者是在汽车打火后自动关机,有时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开不了机,那么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的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图1

  1、很多司机朋友是通过点烟器供电的,但是在离开车的时候没有直接拔掉接口,那么在下次打火的时候,由于瞬间电压增大,可能会激发行车记录仪的电池保护功能,导致暂时性无法启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于一些低质的记录仪,一般通过按复位键即可解决这种问题。有些可能是因为内部电路板上的逆变电容容量过小,或者有漏液,去电子维修店将它换掉就可以了。

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图2

  2、线路故障导致记录仪主板被烧,一般是由于司机朋友们自己动手进行线路的改装,由于操作不够专业,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不稳,导致主板被烧,如果闻到了一股糊味基本可确定无疑,这样的话就只能选择更换记录仪,下次再安装尽量请专业人士代为改装。

  3、连接电脑为记录仪充电,导致花屏无法正常开机,因为有些记录仪只能通过专用的车充接口进行充电,USB连接电脑只供文件的查看,如果长时间插在上面同样会出现电压不稳,尤其是有些台式电脑的前置USB接口电压比较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图3

  4、低温环境下,行车记录仪不能正常开机,但是在通电几分钟之后,即可正常运行,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内部元件或者是电池无法适应低温环境,行车记录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怎么办 图4

  以上是关于行车记录仪无法开机四种比较常见情况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行车记录仪标配的电源是不咋地

网友:
反光镜 上的还真 不太适应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