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

楼主(2016-09-01):
联想e49al
11310-1 lss-1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电流跑1.2-0.9或者1.2左右。多开几次偶尔会亮机。
故障修复:刷bios

bios论坛里有,不再上传。

网友:
另外在不显的时候,集显电压也是未产生。千万别纠结在这个电压上。打内存是有数地线,smbus都是有波的。

网友:
如果有用,请施舍加我一分。

网友:
赚分 真心难呀  。

网友:
你也太简洁啦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BIOS容易坏的

网友A:
一看这个电流就知道要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电流就知道要刷BIOS了

说实话,我在集显供电那里纠结了有半个小时,才想到刷BIOS看看,因为没查出什么。

网友:
现在的许多问题刷BIOS都可以解决!

网友:
你也不发个体,BIOs网址你刷那一个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