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68XP-UD4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9-01):
技嘉Z68XP-UD4不开机上电掉电,量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复位都有就是要掉电,就烧了一个BIOS,别的就没动了,奇怪了,应该说上电掉电就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才对啊,有人有修到过吗?

网友:
刚刚我把桥都做了也一样

网友:
没人有修过吗?

网友:
技嘉的  把BIOS对调一下  如果不行  把内存拿掉再试  有可能是跑码中掉电

网友:
技嘉板,上电掉电,还会自动上电的,重复如此的,是缺信号,比如某电压的PG信号.

如果上电后掉电不能自动上电了,再短接还可以上电的话,是缺电压,重点关注CPU_VTT,或者电池是否有电

如果不定时重启,查VIN电压检测脚,这几个脚如果误差过大,也会造成上电掉电

BIOS坏引起掉的可能性很低,不是没有,一般是跟码后掉电,跑的是乱码等等

网友:
上CPU也这样吗

网友:
掉电现象是啥?跑马掉了还是瞬间掉啊

网友:
BIOS刷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