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花屏

楼主(2016-09-01):
Y460花屏   显卡已换郁闷中

网友:
显存颗粒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Y460的显存是通病

网友A:
除了搞显存也别无他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搞显存也别无他法呀!

查显卡条件啊

网友:
能亮机,其他小供电也不好查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搞下现存试试

网友:
外接试一下,同样花屏在干显卡和显存,外接不花,试试换个屏

网友:
看看硬盘托架那个位置有个6脚管子有没有1.8V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可以只用集显的哦,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显卡没好过,还死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遇到过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