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3 D0 不跑吗维修

楼主(2016-09-01):
  好久没发帖子。今天客户送来一块联想L-IG43 主板 CPU Q8300 3代内存 。插诊断卡 跑 D0。先刷下BIOS 一样的现象。南桥是JIB的 ,以前遇到G B 的南桥 坏或者加热下好的现象也出现D0现象。我查了一下内存供电条件。不插内存一样的现象。SDA 3.3 内存供电 也正常,内存复位时0V 。怀疑北桥和CPU 之间通信断线,翻开主板反面仔细检查,发现一处焊点发黑 测黑点两端线 不通,试着焊接一条跳线,不查内存,自动上电,主板发出滴的声音,插上内存 主板完美点亮。图片和BIOS 一起发上,以免同行再走弯路。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足啊   内存无复位 就能判断出断线  佩服

网友:
D0是初始化芯片组,FSB总线出问题了,楼主捡漏了

网友:
台板都修的这么牛?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板。。。少吧

网友:
很6呀  其实用电压测量也能出来

网友:
都是高人,敬仰

网友:
焊完,也要考虑上防锈漆。

网友:
这个断线是腐蚀还是老化过载还是磕碰损伤的呢

网友:
台式主板修的很溜,赞一个

网友:
这都行  内存复位我都没量过 哪些脚位呢

网友:
今天遇到一片跟楼主一样的主板果断量了下电池、发现没电、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在牛A于牛C之间

网友A:
DDR3内存复位在那个脚我是小白

网友:
是腐蚀断线

网友:
内存无复位居然能判断出短线·····

网友:
楼主经验相当丰富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复位在那个脚我是小白

168脚

网友:
楼主 为什么有些板子DD3的复位脚没有电压也可以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