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加电不显

楼主(2016-09-01):
一台i5的联想Y470上电1.03 慢慢加电,不显  cpu供电1.1V  bios刷过  现在没有头绪了 求助啊

网友:
干显卡,直接,- -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慢慢加电?看看有不有短路啊!各个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风枪吹下显卡试下能显就上BGA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加电?看看有不有短路啊!各个供电都正常不?

南桥微短  换了南桥  上电1.11 然后还是慢慢加电。

网友:
你说的有些简单,不时序图纸搞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