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15待机芯片开启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ENABLE_3VA开启,看下来龙去脉。图纸上一共有2个。这个是1/2.那么这个en哪来的呢?实测3V

这个的en电阻分压是1.6V  那么图一的EN,到底是怎么去的呢?他又电压3V。。。

网友:
这只是上拉过去,还牵扯了很多条件

网友:
OZ 815 得到19V   即输出 +5V LDO      r49  r48 分压后就是开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