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闪屏 暗屏 刷了程序过一会暗屏 还不能调亮度

楼主(2016-09-01):
如题 来的时候 开机一亮一灭的  刷了屏程序以后用一会会暗屏 重启进BIOS也无法调亮度  完全断电 重新开机进BIOS就能调亮度  换了3种牌子的屏都不行  三星的也试了 这难道必须要原来的屏吗

网友:
用三星的新屏刷回原来的屏程序试一试!

网友A:
把原配的屏编码读出来写进新的屏里面啊,我修到过的联想机都是只要写了屏码就行了,没有说挑哪个品牌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配的屏编码读出来写进新的屏里面啊,我修到过的联想机都是只要写了屏码就行了,没有说挑哪个品牌的屏

原来的屏没有了  网上下了3个刷进去一个情况 用一会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