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xcel数据导入sqlserver文本被截断的错误

楼主(2016-09-01):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excel中的数据导入到sql server 进行处理,可到了最后一步却出现了一个错误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就问问百度,

以上的解决方法是针对32位系统的,但用的win7 64位,
在开始 运行里 输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找不到那两项怎么办,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呢?当然不是的。
在注册表上面 编辑——》查找 或按ctrl+F 打开查找功能 输入 TypeGuessRows 进行查找,终于找到了,原来它在这里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Jet\4.0\Engines\Excel]

好了,把它先修改成0试试 看看行不行。

好了,修改过了。
这里随便给大家演示一下sql导入数据的全过程

右键单击目标数据库-——》任务--->导入数据

这里用excel 2003

导入到目标数据库

选择要导入的表,当然也可以新建
编辑映射可以对列名进行修改。如果来已经存在的表就不用修改了
直接点下一步直到完成

好了,最终结果导入成功。
导入后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了,如筛选,多表查询,统计等。sqlserver 处理数据功能要比excel强大得多。